UC3845 开关电源,电流取样电阻变化后的疑问

楼主(2012-08-15):
一个产品的开关电源,UC3845为控制器。输入24V,输出5V。 200KHz.

取样电阻选取的是2.2欧姆。

//------------------------------------
测试3845的波形时有些疑问:

固定负载,输出200毫安。

示波器测试CS端波形。  电压波形沿斜坡上升。 最高点电压为175毫伏。

后取样电阻改为3.9欧姆,CS的波形最高点电压仍旧为175毫伏。

前后占空比一致。
//-------------------------------------
因为负载没有变化,占空比不变好理解。
但是,取样电阻增大,原边电流峰值减小了? 由 0.5 * i*i*L,变压器导通时(电感)存储的能量不是小了吗(占空比不变)?  这时候点输出电压怎么还能稳定在5V?

楼主:
2.2欧姆的那个电阻不是电流采样电阻,是采样后的滤波电阻。  当时还纳闷,怎么选用一个封装这么小的电阻。

采样电阻式一个0.22欧姆,2W的电阻。      修改采样电阻阻值,波形峰值按预期相应变化。

网友A:
看来自己的问题 自己最有资格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