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我一直搞不懂

楼主(2012-08-15):
求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我学模电半年了  但是这种电路还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差分放大电路和减法放大电路我都明白 但是两个和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A:
你可以简单化,,就是一个电桥,,,V2提供基准电压,V1会随着RI阻值的变化而变化。,输出也随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软件模拟的一下  好像不管怎么调Ri都没有影响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很有可能是杜撰出来发帖用的。实际Q1、Q2不过是画蛇添的足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回去算过了然后我用软件模拟出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而且放大之后的电压值被整体抬升了  不然我也不想把这图发上来两次  而且我都注册10个月了  要是是为了发帖我也不会还这点积分

网友B:
果真是实际应用电路,很简单把Q1、Q2及其电阻去掉。信号直接从N1、N2输入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用软件模拟的一下  好像不管怎么调Ri都没有影响 这是怎么回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Ri可调范围很小,在10K那里多一点少一点就饱和、截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平衡时V1=V2=5-3K*0.09mA,运放双电源时输出为0
Ri  应该在10K左右波动,范围不能大了,
在RI波动时,V1上升V2就会下降,要么V1降V2相反就会上升。
另外如楼上所说,如果增益不高的话,Q1Q2不是必须的,但是如要更高的灵敏度
加上也是要必要的,只是你的运放差模输入阻抗不高,所以灵敏相应下降,最好是用个仪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V2会变呢  Q2的基极不是提供了一个稳定度电压值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V2会变呢  Q2的基极不是提供了一个稳定度电压值吗
引用 楼主:

因为R3那里的电压变化了,导致Q2_Vbe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