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进关于STM32L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2-08-15):
用STM32L151芯片,主时钟使用内部HSI*4/3为12M;RTC使用外部32.768K晶振;使用串口1;RTS、CTS做通用IO口 、PA0输入、PA1输出、PA3输出、还有两个PB口做输出;输出通用IO口都是GPIO_OType_PP,GPIO_PuPd_UP;输入IO口是GPIO_OType_PP,GPIO_PuPd_DOWN;VLCD和VDDA接电源,但LCD和AD转换都不会使用;用TIM2输出一路PWM。

下面是进入低功耗代码: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DIS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DIS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PWR_EnterSTANDBYMode();
    SetSysClock();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工作时工作电流6.6MA,进入停止模式电流2.5MA(远大于资料中10几uA,PWR_Regulator_LowPower和PWR_Regulator_ON差别不大)
进入待机模式0.339MA。

我需要PA1上升和下降唤醒、串口1输入唤醒、和RTC唤醒,待机时要小于200uA,请问香主:
1、进入停止模式串口能否唤醒,是不是直接中断就能唤醒
2、VLCD和VDDA没有使用接电源是否会耗电,管脚是否要悬空
3、上面要求和使用的一些功能进入停止模式是否能做到小于200uA
4、怎样才能让MCU的功耗在停止模式时做到最低

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外部晶振是否功耗更低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使用外部晶振是否功耗更低
引用 楼主:

功耗一样:对于STOP和STANDBY模式。

网友A:
输入IO口,应该配置成 AN(模拟端口)比较好。

STM32L STOP模式电流一般不到1uA

楼主:
谢谢IJK,输入口配成AN功耗没有明显下降,AN方式PA0不能唤醒

网友A:
需要唤醒的引脚,可以不配置成AN。
另外,不要把其它器件的耗电归到STM32L上,为此,输出通用IO口应该配置成GPIO_OType_PP,GPIO_PuPd_None,并输出低电平。

楼主:
谢谢IJK,找出原因了,是外围器件消耗了几个mA,外部器件其实没有焊,只是器件的电源控制部份消耗,是硬件设计上的出了问题,现在整体的功耗能降至200uA以下,
还有一个问题,进入停止模式串口能否唤醒,如下使能中断 能否唤醒,是否会丢失数据(资料上说停止模式时钟是关闭的,串口没有时钟第一个数据能正常接收吗?)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网友B(2013-07-21):
请问楼主standby+rtc,和stop+rtc的区别是啥?

网友C(2014-06-05):
请教一下楼主,STM32L15x有没有试过在low power sleep模式下使用串口唤醒,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卡住了,其他外部中断、RTC都是可以唤醒的,但是串口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D(2014-08-06):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STM32L15x有没有试过在low power sleep模式下使用串口唤醒,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卡住了,其他外 ...

这个应该是你把串口的接收发送脚设置成模拟输入了。

网友E(2014-09-26):
1. 不能。L1系列没有LPUART。
2. 不会额外耗电。
3. 查手册
4. 把不用的外设都关掉。

网友(2015-04-23):
外部晶振功耗更高

网友F: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网友G(2016-03-29):
mark 最近也在搞stm32l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