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5):
T 代表圈数
2x;4x代表多股并绕
2-3 5 6-7 8 代表变压器引脚

网友B:
它是将初级线圈分两次绕,最底层和最上层,将其他线圈夹起来

网友C:
hehe   三明治

网友D:
“三明治”,为嘛不选5+5PIN的骨架。。。4+4PIN的好蛋疼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关于BIAS线圈,见图示。单股32AWG线径引至2,3脚位;

2:关于SEC线圈,见图示。4股25AWG线径并接,引至5,6与7,8脚位。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脚位呢,我的意思是只用两个脚位好了,没必要用四个脚位。

关于那个PRI线圈,实在愚笨,还是没有搞懂啊。尤其那个什么FL,完整的英文拼写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