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秤晃动处理

楼主(2012-08-15):
(无正文)

网友A:
搜索匠人手记的十种滤波

楼主:
看过了,好像都不太适合

网友A:
里面有个关于电子称的采样滤波的,被称物放到称上会上下震动,和你的提起后晃动相似,应该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B:
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C:
多加一些采样的点,取平均值,可行么

网友D:
建议lz先把数据取出来,然后再考虑用什么方法来处理。病情都没有搞清楚,如何对症下药呢。振荡的时候的数据总是围绕一个中心点波动的,统计一下大概上下波动的范围,然后用移动平均的方法基本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