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秤晃动处理

楼主(2012-08-15):
最近做一个类似吊秤的项目,当提起重物时有一定晃动,数据也随着波动,因为这方面没经

验一直没有好的办法处理,有没有做过吊秤并有经验的,提示下处理抗晃动方法?

有偿。

网友A:
求均值吧。

网友B:
几年前也做过,要求精度不高。

参照匠人手记的十种软件滤波方法,选一种合适的拿去用吧,匠人不会找你讨要版权费的。

楼主:
不行的,因为晃动速度较慢,1秒左右,求均值后速度更慢,数据每秒更新至少3次。

网友B:
晃动1S钟左右是周期,而你需要1S更新3次。
这样将前一秒或者前几次的数据也加进来,求平均.

体现出实时测量值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