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号线走在顶层和底层,不怕外界干扰吗

楼主(2012-08-15):
pcb多层板,顶层和底层大多都用来走信号线,这样的话,信号线相当于暴露在空间中

如果pcb板1 上方或者下方还有另一个pcb板2,
那么,pcb板1 顶层和底层的信号线 不怕pcb板2产生的干扰吗?

如果把关键信号线走在pcb板1中的内层,顶层和底层都是地,这样岂不是很好?

网友A:
一般高速的信号走顶层或底层,低速的走中间层

网友B:
呵呵,你是不是要把元器件也夹在中间。
还是你的板子,全是信号线,没有元器件

网友C:
对于4层板信号线走外层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信楼主按内部走信号线,外面走电源和地,看走得通不?

网友D:
干扰与抗干扰都是相对的

网友E:
如果信号线的空间干扰有那么的强,那我想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了

网友F:
分情况讨论,你看下手机板子表面有线么?

网友G:
是啊 应该分情况考虑的

楼主:
7,8楼,能否稍多说一点。
分什么情况啊

网友F:
说多了你会晕的,你记住RF时候线要在内部就OK了,数字电路主要还是考虑连通性,走线不是很严格。

网友H:
内外层布线的特点:
(1)表层(TOP和BOTTOM层)布线
分析一下表层布线的环境,线的一侧是介质,一侧是空气(忽略阻焊油漆),等效介电常数小于中间层,传输线延时较小,这个特点决定了表层走线可以有更快的信号传输速度,因此可以利用表层布信号速度很快的信号,如2.5GHz或3.125GHz,布高速信号时尽量不要打孔,如果实在需要打孔,从TOP打孔换层到BOTTOM,或者从BOTTOM打孔换层到TOP,也不存在过孔的stub效应,这个特点也是内层布线所不具备的优势。但表层布线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走线一侧是空气,所以存在电磁辐射效应,因此不能布时钟等强辐射信号。
(2)内层布线.   内层布线的优势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参考平面实现屏蔽效果,可以很好地控制阻抗,由于内层没有表层的SMD器件焊盘,所以布线空间比表层更大,布线特别是布总线更容易。但内层布线由于两侧都是介质,等效介电常数比表层更大,所以传输延时较大,另外内层布线时换层会存在过孔stub效应,过孔stub一来会加大传输线延时,另外一方面会使传输线阻抗不够连续。在现实环境中,由于内层有更大的布线空间,尽管存在延时较大等不足,我们还是倾向于把更多的线布在内层,至少在1GHz以下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I:
根据实际情况 像两层板对外辐射如果不太严重 你非要画成4层板 干扰效果是减弱了一些 但成本上却提高了

网友J: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不过问题很复杂,正如11楼说的其中一方面。
器件只能在板外,密度不高的话,表层布线很容易控制高速信号的阻抗匹配,你要是走内层,就得打孔,打孔就引入电感,破坏了阻抗连续性,同时破坏了镜像电流回路。
表层是会直接接受干扰,但如果你提供紧密的couple回路,差模形式的干扰就很小(因为紧密)。
还有就是,电磁屏蔽外壳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有了屏蔽壳体,所有东西都变成了‘内层的’。

网友K:
定性分析是这样,但是指标都量化后,大部分时候都无所谓了……
人不能因为高楼坠物、陨石就整天躲在屋里——就算躲在屋里碰到大地震也没辙

网友L:
想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