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延时

楼主:
做一个正向输入的迟滞比较器,但是需要延时功能,VT+=1.92V,VT-=0.92V
Vol=0V;VoH=5V。
上电时:Vo输出高电平;
按下按键:延时2S左右,Vo输出低电平;

电路测试后,发现上电和按下键Vo都是0V。

求解!

网友A(2012-08-15):
LZ,迟滞比较器又可理解为加正反馈的单限比较器,人们所熟悉的“史密特”电路即是有迟滞的比较器,当输出状态一旦转换后,只要在跳变电压值附近的干扰不超过ΔU之值,输出电压的值就将是稳定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分辨率降低。因为对迟滞比较器来说,它不能分辨差别小于ΔU的两个输入电压值。
   所以,LZ,你测量一下你在按键按下的时候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电压是多啊,是不是你按键按下的时候这个电压值没有超过阀值,同时,你改变一下R5,R6的阻值看看。
   另外,LZ,建议你搭个实实在在的电路试试,不要依赖仿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