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2-08-15):
我们平时都使用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那么外部中断有什么用啊,该怎么用?如果要用是不是也要打开EA啊?

网友A:
EA是中断总开关,当然要开了,

需要对外部事件快速响应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外部中断,怎么用还是去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每次的指导,向您致敬,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