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C的模拟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12-08-15):
在用keil C模拟串口接收GPS数据并发送给PC时发现问题:
例如:(接收,串口1,9600波特率)
$GPGGA,040002.000,3117.3760,N,12139.6764,E,1,07,2.2,41.7,M,8.4,M,,0000*5E
$GPGSA,A,3,30,16,21,07,06,13,23,,,,,,2.8,2.2,1.8*34
$GPGSV,3,1,12,06,81,063,36,16,56,013,43,23,48,262,31,30,39,053,46*72

(发送,串口0,1200波特率)
040002.000,3117.3760,N,12139.6764,E,1,07,2.2,41.7,M,8.4,M,,0000*5E
即只发送GPGGA(第一行)后的数据
但实际却在PC上看到:
PGSV,3,2,12,13,33,304,35,21,13
PGSV,3,3,12,25,36,320,,03,29,2
PGGA,040002.000,3117.3760,N,12
......

现将主要程序贴上,求各位大爷给点意见(PS:  Init_Device()中各初始化均由SILICON软件配置,无问题):
void Uart1_ISR(void) interrupt 20
//中断接收Uart1
{
  if((SCON1&0x01) == 0x01)
//RI_1=1
  {

SCON1 = (SCON1&0xFE);
    //RI_1=0
    king = SBUF1;

EA = 0;

if((come == 1)&&(come1 == 0))

{

  Address[d] = king;

  d = d+1;

  if(d == 4)  d = 0;

  if(Address[3] == 'G')

  { come = 0,come1 = 1;}

  }

else if((come1 == 1)&&(come == 0))

{

  GPS[e] = king;

  e = e+1;

  if(e == 45)

  {e = 0,flag = 1,come = 0,come1 = 0;}

  }

else if(king == '$')   {come = 1,come1 = 0;}

EA = 1;

}
  }

void main(void)
{
  WDTCN = 0xDE;
          //关狗
  WDTCN = 0xAD;
  Init_Device();
  EIE2  = 0x40;
  //开启串口1中断,即ES1=1
  IE    = 0x80;
  //开总中断,即EA=1
  while(1)
  {

if(flag == 1)

{

  EA   = 0;

  flag = 0;

  neg  = 1;

  for(a = 0;a < 45;a++)

  {

SBUF0 = GPS[a];
  //查询发送Uart0
        while(!TI0);
        TI0 = 0;
        Delay(10);

}

  neg = 0;

  Delay(300);

  EA  = 1;

  }

}
  }

网友A:
就这软件结构,都没有兴趣看

网友B:
软件啊  我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