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分频分出一根10MHZ的线怎么走线

楼主(2012-08-15):
(无正文)

网友A:
LZ,10MHZ的信号,是属于高频信号了,走线时尽量避免走过孔,对该高频信号线进行包地处理,这样可以可以显著提高该信号线的抗干扰能力,同时也可以对你电路中的干扰源进行包地处理,使其不能干扰到敏感的信号。另外,信号的走线上不能走环路,尽量按照菊花链方式布线。

网友B:
10Mhz, 90mm长,还好了,在线上驱动原端,串联合适阻值的电阻,

网友C:
10MHz,上升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随便走线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