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的FSMC使用问题

楼主(2012-08-15):
以0x60000000开始地址这个片选进行说明,其用到的片选信号为NE1.
在配置FSMC的时候,将NE1不配置成片选,作为IO用,其它配置按照正常流程走,在实际读取外设时,将NE1先置0,然后从0x60000000进行读取,读信号正常,但是数据总线的状态不太对,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用。
但这样的用法,挺奇怪。

楼主:
有个芯片比较特殊,他的有个管脚只有在cs有效的时候才被芯片驱动,CS无效的时候是高阻态,这样这个管脚的状态通过cpu的IO口进行读取时存在一定的风险

网友B:
注意 STM32的FSMC是有FIF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