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交流电压有效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5):
这个问偶题太广了,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不知楼主对精度有没有要求,以前我用过交流有效值转直流的芯片,然后用AD采样转换后的直流计算,不过这种芯片都比较贵,另外也可以用AD直接采样然后通过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有效值.

网友B:
因为真有效值是通过对信号积分叠加的方式获得的,在非正弦波形下可以测量更准确,所以,该实验可用一个非正弦并带有斜坡信号做信号,或在电源串个电感加大电源内阻,用个整流负载,使电压波形发生畸变,然后用普通的交流电压表来测量这个非正弦波就可以比对出来

网友B:
上边是“交流电压真有效值的测量”不知道对LZ有没有用

网友C:
AD637   AD536
或搜索“真有效值转换”

网友D(2019-01-22):
可是不太会交流信号处理算法,请问有经验或者书籍推荐吗

网友E:
先把交流电压变成无纲量然后积分再微分 Vs=V1xV1+V2xV2...Vn*Vn  Vs开根号在除于n
A=采样值-偏移量  (A1xA1+...AnxAn)/校准值 开根号 再乘以校准信号的有效电压
说白点就是要先求出交流电压做了多少功 然后与校准信号在同样时间做的功比较 然后用校准信号的有效电压求出输入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F:
随着器件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从模拟电路搬走了。信号数字化以后,经过运算,算出真有效值,已经比用真有效值芯片的方案便宜太多了,当然对静态电流要求很高的电池供电设备比如万用表里面还是能看到真有效值芯片的。

网友G:
有效值是热值,就是跟多少伏特的纯直流所发的热量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