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有效值怎么测量

楼主(2012-08-15):
请问各位大神 交流电压有效值怎么测量?

网友A:
用RMS-DC变换
用专用芯片,如AD637
用软件算

网友B:
因为有效值是通过对信号积分叠加的方式获得的,在非正弦波形下可以测量更准确,所以,该实验可用一个非正弦并带有斜坡信号做信号,或在电源串个电感加大电源内阻,用个整流负载,使电压波形发生畸变,然后用普通的交流电压表来测量这个非正弦波就可以比对出来。

网友C:
交流采样,FFT计算

网友D(2012-10-21):
请问使用AD737或AD637,能够测量1HZ--50HZ吗?

如果用FFT计算,用8位单片机来做可以么?

网友E:
交流采样

网友F:
最准确的方法是用RMS-DC芯片

网友G:
交流采样,数值积分

网友H:
真有效值IC比较方便,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