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做开关的,E和C有区别吗?

楼主(2012-08-15):
用NPN管的S8050来驱动LED,把LED放在C级上和E级上有区别吗?

楼主:
没有放在e级上的把!3极管导通后电压被嵌在0.7V了!

网友A:
从三极管开关应用上来说,等于在一条回路上,没区别

楼主:
3极管做开关,c和e在一条电路上,也有区别吗?

网友B:
假设三极管导通后压降为0.7V,LED压降为1.5V。
如果接在C上,E接地,驱动端G电压要>0.7V。
如果接在E上,LED接地,驱动端G电压要>(0.7+1.5)V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

网友C:
7楼说得基本对,原理很简单,一个是C极的电流放大组态,一个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D:
这个当然有区别的!基本上都是接在C极的,这样在三极管导通的时候电源和负载就形成一个回路,在管子截止的时候电源和负载就没有形成回路,负载就不工作!请看我给你提供的参考电路。

网友E:
区别应该不大吧,但是控制起来应该就有区别了。
放在C端,控制端本来只需要大于0.7V就可以驱动三极管;如果你放在E端。那就得加上LED灯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F:
三极管内部结构上,C和E是相似的,区别在于掺杂浓度和区域面积不同,C和E可以换用,但是调换之后三极管基本不能放大,会一直工作在饱和区,且驱动电流很小。

网友G:
放在C极。如果放在E极,在导通的时候,0.7V和地的压差,就可以使三极管导通,但是导通之后,负载使E极电压升高,所以要使三极管导通,必须便B极的驱动电压更高。这就是传说中的负反馈吧。

网友H:
区别就是要求B极的导通电压不一样。

网友I:
肯定是有区别的  多观察 多数三极管驱动负载都在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