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132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5):
各位老师:
      我选用了msp430f5132,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他有一个dvio引脚,可以接入5v,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这个引脚怎么处理,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网友A:
楼上的当然是不接的,不用就不用接的啊

网友B:
不用的时候可以悬空,这样能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