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2012-08-15):
,继电器不需要限流电阻吗?

楼主:
还有这继电器用的NPN的管,因为IO口在复位后是高电平,所以这样每次芯片复位,都会去拉继电器!

网友A:
这样就行,不需要限流电阻,直流继电器通过自身线圈电阻限流的,交流继电器是通过感抗限流的。

楼主:
哦,谢谢t.jm,明白了!

网友B:
还有这继电器用的NPN的管,因为IO口在复位后是高电平,所以这样每次芯片复位,都会去拉继电器!
引用 楼主:

所以IO口要初始化。

网友C:
这样是可以的啊

网友D:
继电器需要蓄流回路,不需要限流电阻。
当然如果内部做了蓄流回路你就没必要再添加了。
至于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一般Datasheet上都有说明。有工作电压、额定功率还有线圈内阻。通过这个可以计算出电流大小。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E:
此电路OK

网友F:
很标准的驱动电路,木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