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s18b20的测温程序

楼主(2012-08-15):
刚刚用C语言编写了一个测温程序,竟然不能用,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程序中温度的上限、下限没有涉及。
#include<reg51.h> //51单片机
sbit DQ=P3^7;
sbit ls138A=P2^2; //数码管的位选 是通过74138实现的。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define ucha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num;
ucha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
ucha aa;
void delay(uint m)//延时程序
{
        while(m--);
}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
{
  ucha x;
  DQ=0;
  delay(80);
  DQ=1;
  delay(10);
  x=DQ;
  delay(5);
}
ucha read_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 i,shuju=0;
        for(i=8;i>0;i--)
             {
                 DQ=0;
                 delay(1);
                 shuju>>=1;
                 DQ=1;
                 delay(10);
                 if(DQ==1)
                 {
                        shuju|=0x80;
                 }
                 delay(6);
             }
             return(shuju);
}
void write_ds18b20(ucha shuju)//写一个字节
{
        ucha i;
        for(i=8;i>0;i--)
        {
                DQ=0;
                delay(1);
                DQ=shuju&0x01;
                delay(5);
                DQ=1;
                shuju>>=1;
        }
        delay(5);
}
uint Get_temp()//读取温度
{
        uint a,b;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2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a=read_ds18b20();//低 8 wei
        b=read_ds18b20();//高 8 wei
        if(b&0xf8)
        {
        b<<=8;
        b=a|b;
        b=~b+1;
        num=b*0.0625*100;
        }
        else
        {
         b<<=8;
         b=a|b;
         num=b*0.0625*100;
        }
        return(num);
}
void display(uint c)//数码管显示
{
        ucha bai,shi,ge,shifen,baifen;
        bai=c/10000;
        shi=c/1000%10;
        ge=c/100%10;
        shifen=c/10%10;
        baifen=c%10;
        ls138A=0;ls138B=0;ls138C=0;
        P0=table[bai];
        ls138A=0;ls138B=0;ls138C=1;
        P0=table[shi];
        ls138A=0;ls138B=1;ls138C=0;
        P0=table[ge];
        ls138A=0;ls138B=1;ls138C=1;
        P0=table[shifen];
        ls138A=1;ls138B=0;ls138C=0;
        P0=table[baifen];
}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display(Get_temp());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每一秒更新一次温度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
}

楼主:
帮忙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who can help me?

网友A:
无人能帮,自己先把1-W的到线应答调通,程序不是你这样写的,写到这个份上才来调试,我就该崇拜你了。

楼主:
第一次写这种传感器的程序。。。

网友A:
18B20数据手册里面关于时序的部分看了没有?到线应答有没有映像了?

楼主:
时序部分看过了,到线应答、映像 ,不懂。

网友A:
就是把复位和复位以后读串号的部分先调通。

网友B:
他意思是不是先把读数写数之类的基本问题搞定?18b20真没用过

网友C:
能读出序列号不?

网友D:
DS18B20有极其严格的时序。

楼主:
怎么才算调通呢?调通后有什么现象或结果。

楼主:
To9 楼:
        都是跳过Rom,好像不读序列号了。。

网友A:
怎么才算调通呢?调通后有什么现象或结果。
引用 网友A:

你看了协议还提这种问题,说明协议等于没看,请重新看协议部分。

网友E:
看时序图,根据时序图写18B20初始化、读、写程序,等这些都能正常通过后才写下一步的程序,要不会悲剧死的,写程序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时序,时序正确的话就容易多了

网友E:
To9 楼:
        都是跳过Rom,好像不读序列号了。。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18B20没必要读序列号啊~

网友E:
怎么才算调通呢?调通后有什么现象或结果。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PROTEUS仿真的,在单片机上接个bcd的数码管,直接显示读出的数据,能够显示数就是接通了,显示不出就是没接通~

网友F:
不读序列号,怎么证明你和他通信上了?

网友G:
这程序看上去像抄来的,建议对照18b20的数据手册,看懂程序流程再调试。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先读芯片序列号,看看通信正常不
序列号读不对,用示波器对照芯片手册看时序
时序也对,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H:
所以说,迫不得已,别用这种一线制的器件。

网友A:
只有一个18B20没必要读序列号啊~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会写程序的人和不会写程序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度序列号是用一个必然存在的东西来验证自己程序的正确性,序列号能读了,时序就基本正确了,才有资本去调其他的。

网友I:
从程序上看,应该是时序的问题,DS18B20是单总线,时序要求较为苛刻。init初始化:需要拉低480us~960us,再释放总线。delay(80)应该不够。需要仔细看一下手册,可以下中文版的看。

网友J:
接示波器看时序啊,老大
你是不是干硬件的啊

网友K:
找个成功的例子吧,

楼主:
To 18楼:
        18楼慧眼。第一次写这种程序,网上有借鉴+18b20的datasheet。

网友E:
这就是会写程序的人和不会写程序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度序列号是用一个必然存在的东西来验证自己程序的正确性,序列号能读了,时序就基本正确了,才有资本去调其他的。 ...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难道不读序列号直接读出正确的温度不能说明时序是正确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网友E:
uint Get_temp()//读取温度
{
        uint a,b;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20);
      init_ds18b20();
和郭天翔书上的程序很像,没仔细看你程序,不过你好像温度转换的时间比较短,12位的转换时间是750ms以内,建议转换时间设的略长一些,
我有中文的资料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网友A:
是这样吗?难道不读序列号直接读出正确的温度不能说明时序是正确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引用 网友E:

先会走,才会跑,直接会跑的,是因为看了别人的例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例程可寻,学会方法,从已知推未知,而不是靠运气去碰。学会这个,在真正的困难面前才能“硬”起来。

网友L:
先会走,才会跑,直接会跑的,是因为看了别人的例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例程可寻,学会方法,从已知推未知,而不是靠运气去碰。学会这个,在真正的困难面前才能“硬”起来

网友E:
先会走,才会跑,直接会跑的,是因为看了别人的例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例程可寻,学会方法,从已知推未知,而不是靠运气去碰。学会这个,在真正的困难面前才能“硬”起来。 ...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没错,凡事应该循序渐进,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是在使用DS18B20的时候,如果是多点测试,为了确认采集温度时使用的是哪个探测器需要读取序列号,如果是单点采集的话就没必要来读取序列号了吧~读取温度和读取序列号的区别只是写入的功能指令不一样吧!
读取温度和读取序列号都需要对DS18B20进行初始化、写、读操作~如果需要验证初始化、读操作、写操作的时序是否正确,读取温度和读取操作数都可以
个人觉得验证时序只需要用软件仿真就行,软件仿真的时候将温度设为0~99度,只需要两个7segBCD就能够直接显示出当前温度,比起显示序列号要简单的多
没有太多的经历,新手往往会因为经验等原因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却又不知自己错在哪儿,但是本菜鸟却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E:
下面是我写的DS18B20读取温度的程序
/************************************************
*名称: DS18B20温度传感器设计子程序
*说明: 外部电源供电,温度值为整数值,无报警功能
***************************************************/
#include<reg51.h>
#include"typedef.h"
#include"DS18B20.h"

sbit        DQ=P1^5;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8 x)
{
        u8        a;
        for(x;x>0;x--)
                for(a=100;a>0;a--);
}
*/

void rest()                   //DS18B20复位函数
{
         u8        i;
         DQ=1;
         DQ=0;
         i=250;
         while(--i);                   //约500周期
         DQ=1;
         i=30;
         while(--i);                   //30周期
         while(DQ);                           //等待总线应答--拉低
         i=100;                                   //200周期
         while(--i);
}

bit        tempreadbit()                  //读一位数据
{
        u8        i;
        bit        dat;
        DQ=1;
        DQ=0;
        i++;                                  //延时1个周期
        DQ=1;
        i=4;
        while(--i);                          //延时9周期
        dat=DQ;
        i=25;
        while(--i);                          //延时50个周期
        return        dat;
}

u8        temprea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
          u8        i,j,dat;
        dat=0;
        for(i=0;i<8;i++)
        {
                j=tempreadbit()&0x01;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tempwrite(u8        dat)                //写一个字节数据
{
        u8        i,j;
        for(i=0;i<8;i++)
        {
                DQ=1;
                DQ=0;
                j++;
                DQ=dat&0x01;
                j=30;
                while(j--);
                DQ=1;
                dat>>=1;
        }

}

void tempchang()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rest();
        tempwrite(0xcc);
        tempwrite(0x44);
}

u16 RDtemp()                                //开始读取温度
{
        u8        Th,Tl,temp;
        u16        Temp;
//        float        F_temp;
        rest();
        tempwrite(0xcc);
        tempwrite(0xbe);
        Tl=tempread();
        Th=tempread();
        Temp=Th;
        Temp<<=8;
        Temp=Temp|Tl;
        Temp>>=4;
//        F_temp=Temp*0.0625;
//        Temp=F_temp*8+0.5;
        temp=Temp;
        return        temp;
}
本菜鸟脸皮比较厚,大家尽管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lol

网友A:
您说的没错,凡事应该循序渐进,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是在使用DS18B20的时候,如果是多点测试,为了确认采集温度时使用的是哪个探测器需要读取序列号,如果是单点采集的话就没必要来读取序列号了吧~读取温度 ...
引用 网友E:

你能直接读温度,是因为有仿真软件帮你,如果我只给你个万用表,你还能写出DS18B20的驱动程序不?单个温度计确实不需要读ROM,但是复位以后ROM将自动送出,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我们抓住这个必然的现象可以完成基本的字节读取函数的编写,确保读是对的,就可以调写,读写都对了,就可以操作寄存器了。

虽然你凭仿真解决了一个18B20的问题,但是你没有学到基本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原理,当更复杂的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比如你要调试RF通讯),这时候没有仿真,没有资料,甚至网上都没有人给你说怎么做,这时候除了靠你自己之外别无选择,你就知道思路和方法的宝贵了。

网友G:
对新手来说,没人会付费让你写这么简单的测温程序,学习方法才是主要目的。

网友M:
晶振不对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找到我们出现分歧的原因了:我的观点是立足于验证DS18B20时序的正确性,您是根据多年来工作的经验来说明应该解决类似问题的思路

网友A:
对,当更复杂的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人能帮助你的时候,方法就很重要了,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从已知推未知

网友E:
对,当更复杂的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人能帮助你的时候,方法就很重要了,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从已知推未知
引用 网友A:

是啊~

网友N(2013-03-01):
学习 LS各位说的很有理 菜鸟在这学习了

网友O:
我也是一个老大个的菜鸟,但33楼版主说的好:“对新手来说,没人会付费让你写这么简单的测温程序,学习方法才是主要目的”
试想现在哪个公司需要这样的测温。
当在工作岗位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调试是很难得,通过闭上眼几秒制定的调试方案是高手和菜鸟的最大区别。
但楼主是个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