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PN管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2-08-15):
大家好,用NPN管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把NPN管放在COM端还是SEG端口好呢?有什么说法吗?
我觉得如果放在seg端口,com段直接接IO口,IO口不能承受50ma的灌电流!所以放在com端口好些!

网友A:
不过怎么样三极管都放在COM端好,共阴极的通过NPN接地,共阳极通过PNP管接电源
如果不复用SEG的情况,不用三极管也可以,COM直接地(共阴)或接电源(共阳加限流电阻),SEG接IO口,共阴极的加外部强上拉(小于1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COM,SEG都用三极管控制才好

楼主:
哦,都没有人给分析原因!:(

网友C:
单片机I/O口一般能够承受20ma电流  为了驱动数码管  建议设计成灌电流形式,考虑电流嫌大  可以加排阻  数码管驱动电流很小5-20ma足够   这个问题不大   没搞懂你的意思  com口  seg端口  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com是数码管的共用段,seg是a-f端!

网友A:
LS,7段数码管中,COM口电流是7个段(SEG)电流的和

网友D:
COM端直接连电源或地,SEG接三极管。这样才能有效减小流入/流出MCU的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