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点读机是怎样定位的?

楼主(2012-08-15):
今天小弟拿了个点读机让我帮下东西,顺便玩了一下,发现就是靠识别点的位置而已,它是用什么原理定位的呢?

网友A:
是不是图像识别技术啊?
高清摄像头,滤波,变换,整成汉字或英文,再通过语音技术读出来。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其实就一个薄膜矩阵键盘似的东东.

点读机,是继学习机、复读机、电子词典之后的第四代英语学习电子产品。把课本放在机器平板上,用专用的笔点课本上的文字内容,机器就会发出相对应的发音。原理就是在制作发音文件时,给发音文件预先设置好所对应文字内容的“经纬位置”。比如说:“西瓜”在小学语文的第三页从左上角起(X,Y)处,那么选中这一本书这一页后,平板感知到所配备的笔点触(X,Y)这一点,就收到指令,读出于这一点相对应的发音文件,即“西瓜”。正确发音的前提是:1.本书已制作发音文件并已被点读机收录(不是任意图书都可以点读) 2.书本、页码选择正确 3.书放在平板的正确位置。
该产品有以下特点:
眼看:“所见即所得”式的高效英语学习,看到哪儿,点到哪儿,听到哪儿,学到哪儿。
耳听:静心听读,全文朗读,一坐标点可配备两种甚至更多种语言(这样就可实现“多语种互译”),甚至还可以变速发声,锻炼听力。
口读:有一些点读机还配有复读功能,结合了复读机于一身。
手点:轻轻一点,即可听到预先录制的的语音,最简单的操作,手中的语音教室。
脑记:发音制作时刻突破课本局限性,录入翻译、课程讲解、单元测试等内容,更好地调动人的大脑**积极性。
市面上的点读机虽然品牌、外观各不相同,但原理都是一致的。现在更有改进产品“点读笔”出现。其原理是将“经纬坐标感应板”做成透明的“经纬坐标塑料膜”。这种改进将坐标识别工作交给点读笔而非之前的感应板。使用时只需将膜覆盖在书本的某一页上,点选所对应的页码,就能点读发声。
点读机的价格比复读机、电子词典要高一些。一般在1000元以下,USB接口,带mp3的点读机有的品牌已经降到了598元,看起来还是物美价廉的。

点读笔原理

    相信点读笔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陌生,因为点读笔具有点到哪读到哪,互动学习提高学习兴趣,课本文字及与文字相关联的图片均可发音,更有利于学习的功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那么点读笔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做到点哪儿哪儿就能发声,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哪些神奇的转变呢?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说说点读笔原理。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点读笔。点读笔就是采用最新光学图像识别技术的新一代教育学习工具。它采用国际先进的OID隐形码技术,同时实现点读、翻译、复读、游戏等诸多功能。

    一颗Sensor(红外感光)+MCU+OID算法+会反射红外光的特殊涂料印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读笔软硬件架构。

    什么是OID?OID就是Object identifier,即对象标识。OID又称感光笔或者光学识别仪器,其原理就是通过带有感光设备的仪器来感应图片上的数字信号,从而发生一定的事件. OID中是利用接触性传感,这里就是指笔接触到一定的东西,然后感知这个东西上面的信息,最后根据所接受到的信息来作出一定的反映。目前我们在OID方面运用的最多的就是语音功能.即通过笔点击图片上的内容而发出声音.当然在什么地方发音以及发什么音,什么时候发音,或者说还要嵌入一些其他的什么功能,这些都是根据客户需求而事先定义好的.

    点读笔的OID,是指由笔头即微型摄像头和CPU芯片组成的,可以用来识别印刷物上的隐形码,通过识别出来的隐形码,实现点读功能的技术。

    简单来讲,使用者点读的是印刷材料上的文字,图案,或者数字等其他内容,而点读笔内部处理的就是这样6万多个不同的码值。

    现在以小达人点读笔为例子,讲解一下点读笔的使用方法。首先通过“麦芽看看”这个软件将已经制作好的音源安装到点读笔里面,几千本书的资源可以在麦芽网上找到。安装完毕之后将小达人点读笔开机,点击相对应的教材,就可以让教材发声啦!小达人点读笔不光能点读有隐形二维码的有声图书,还能点读一般的绘本书籍,中小学生课本,让普通的书籍发声,操作简单,使用方便,适应初学英语的孩子。

网友C:
学习了!分析的很透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