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支持STM32F050吗?

楼主(2012-08-15):
RT,IAR6.4只找到051的,然后给050下载说:communication timed out : Request。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

楼主:
兄台用过吗?还是猜测?
2# figo20042005

网友A:
我没用过,你找个最新版本的F0系列都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支持的,,,保证IAR最新版本

网友D:
RT,IAR6.4只找到051的,然后给050下载说:communication timed out : Request。
引用 楼主:

如果IAR下载代码有问题,可以用 STVP下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