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2-08-15):
不多说,直接上图,各位来分析下

楼主:
:P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输出是什么值

网友A:
LZ,你这个电路不完整,不好分析,大致上看是一个比较器的运用电路,不知道你的反向端是怎么接的?请上整图!

网友B:
同相端4V,反相端好像低一些,貌似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差分放大电路对共模输入信号有很强的抑制能力,对差模信号却没有多大的影响,因此差分放大电路一般做集成运算的输入级和中间级,可以抑制由外界条件的变化带给电路的影响,如温度噪声等。你可以去找一些集成电路看一下,第一级基本上都是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