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源板卡隔离和保护方面

楼主(2012-08-15):
请问制作一个电源板卡时,我需要考虑哪些隔离和保护方面的事情。比如需要加TVS 保险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自恢复保险和保险那个加在电源板上更好一些 谢谢

网友A:
看你实际需求
AC--DC 隔离
DC--DC 隔离
短路保护,过热保护,过压保护
抗干扰,打静电,老化
至于保险丝,2种都可以用,看你自己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板子画完了。静电不知道怎么防,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保护。其他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