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less BLDC为什么要采样相电压?

楼主(2012-08-15):
关于sensorless的BLDC为什么要将三路反向电动势的电压送入ADC进行转换呢?
它的换相只是将三路反电动势进行过零比较即可,为什么还要进行电压采样呢?
难道是为了进行闭环控制?
那这个闭环是如何算出相电流来?

楼主:
发现反向电动势的波形跟位置霍尔的输出极其相似,就是相位差30度,
过零比较也是为了找到电子换相的时刻。
测量相电压应该也是为了进行闭环控制吧。

网友A(2019-02-19):
你说的很对,目前小米平衡车及其他的基本是这样做的,看下我发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