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LPC1225,GPIO输出速度问题

楼主(2012-08-15):
内部时钟48MHz

用CT32B1的PWM方式可以输出12M的方波

然后

直接用GPIO方式,只能到3MHz

请问纯裸奔的话,GPIO输出能到多高速率,需要额外设置么?

感谢

网友A:
最高可以到CPU时钟的 1/4。要保证每一条CPU指令都是写GPIO端口才能到达最高速率。

网友B:
这个受代码的影响很大。 除了代码外,就是芯片厂家的IO、执行flash上的指令有没延迟了。
这里是新唐的哥系列数据,从中可以看出,IO翻转速度有CPU时钟频率的 1/4或1/7 两种,大部分是1/4.

楼主的NXP的结果,看起来差许多。当然无意黑NXP,原因是多样的。多写几条指令就会差距很大。
建议抓出汇编看比较保险。

Unconditional branch instruction on flash

; asm code
; 1 branch instruction
B label

write GPIO speed
; asm code
; 2 STR instruction
; r1 = 0x00000000
; r2 = 0xffffffff
; r0 = 0x50004000
STR r1, [r0,#8]
STR r2, [r0,#8]

M051AN
M051BN
NUC102
NUC122
NUC130CN
NUC140CN

If CPU <= 25M and
FATCON.LFOM = 1
3 cpu cycles

Otherwise,
4~5 cpu cycles

4 clocks

NUC100BN
NUC120BN

If CPR.HPE = 0
7 clocks
If CPR.HPE = 1
4 clocks

NUC100AN
NUC120AN

4~5 cpu cycles

7 clocks

Mini51

4 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