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入口的疑问

楼主(2012-08-15):
刚看windows编程,发现main被WinMain取代了,刚开始表示不能接受(一直以为main是程序入口),百度了下,发现main可被封装在lib,做了些试验没成功....
后来在WinMain旁边写了个main,顺利通过编译,说明函数入口不是main,而真的是WinMain....
再次百度,原来程序入口可以自己指定,后来就:

#include "stdio.h"

int print (void){
printf ("Test \n");

return 0;
}

然后把入口指定为print,通过了编译,不过,相关语句并未执行
各位大大,是不是还有什么工作没做阿?如果想自己指定入口,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这个要修改编译器的入口函数名称, 在系统设置里先设置下你想要的函数入口的名字。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连接器->高级->入口点,改为你想做入口点的函数名

网友B:
这个在那边深入详解C++书中好像讲解的很详细了

网友C:
用WinForms模式链接的程序使用printf()无效,后者是控制台才有用的函数。

网友D:
我表示我的很多程序没有main,也没有人规定是main。
只是如果你用别人的环境,大部分都使用main。

网友E:
都是根据你的设置走的,看看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