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RC用于modbus-rtu通讯中

楼主(2012-08-15):
STM32的CRC能用于Modbus_RTU通讯的CRC校验吗?

网友A:
由于 (多项式因子) 不同, 好象不行哦, 我想改这个因子, 但是没有找到可以修改的寄存器

网友B:
看错了,Modbus_RTU通讯 我不懂了

楼主:
看来是不行,太遗憾了,现在是用软件校验的,如果能用硬件就好了,modbus通讯用的很多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硬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