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为什么有时候还需要一个时钟配置芯片提供时钟?

楼主(2012-08-15):
这里有一个FPGA电路看不太懂,前面是个差分AD芯片,采样频率200MHz,时钟由一个200M差分晶振提供,AD输出的数字信号通过一个Xillinx的FPGA采集的,可是FPGA还连了一个时钟配置芯片,型号是ICS525,时钟芯片的输出信号给FPGA作为全局时钟的输入,可是时钟芯片的输入信号也是由FPGA给的,请问这样FPGA在启动的时候,时钟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网友A:
时钟配置芯片上电有个默认时钟,FPGA工作后可以更改时钟芯片的输出时钟频率!

网友B:
ADC输出的时钟是给FPGA同步ADC输出数据的,根据具体的需求,可以用这个时钟作为FPGA的系统时钟,但看你的图ICS525也提供了一个时钟信号给FPGA,具体采用哪个时钟就需要看具体的设计了.

楼主:
恩,现在知道了,那个时钟芯片是备用的,FPGA的工作频率应该还是以AD采样时钟为准,谢谢!

楼主:
那个时钟芯片是需要输入时钟的,可以是晶振或者其它时钟信号,貌似没有默认时钟。

网友C:
FPGA的配置CCLK是可以有FPGA 给出的。不知道你这个时钟是不是这个东西。
另外这个还要看具体应用。
时钟配置芯片说不需要和FPGA同步启动了呢

网友D:
你可以使用fpga提供时钟!

网友E:
PLL产生的时钟吧???

网友F:
学习了,最欣赏大家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