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新出的STC12C5616AD的EEPROM品质怎样?

楼主(2012-08-15):
我之前没用过STC单片机,存储器一般用24c02之类,从来没发生过存储问题,看到网上很多人说STC的EEPROM品质差,现问一下使用STC多年的网友怎么评价STC的EEPROM品质问题,以便考虑是否外挂个24c02之类器件.

网友A:
可靠性肯定不如专用的EE, 如果很少用,且错误不会导致严重后果, 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STC单片机本身品质都不咋样,你还能希望它里面的用来仿真EEPROM的FLASH咋样?
梦想吧。

网友C:
官方保证10W次。我测试过STC12C5A60S2 FLASH,常温下连续擦写到60W次后才出现写不入的问题,有一定余量了。

不能与EEPROM比,一个是FLASH要按扇区擦除,另一个EEPROM擦写可达100W-1000W次。当然价格也贵,而且是外置要占空间。

视情况而选用合适的方案。:)

网友D:
官方保证10W次。我测试过STC12C5A60S2 FLASH,常温下连续擦写到60W次后才出现写不入的问题,有一定余量了。

不能与EEPROM比,一个是FLASH要按扇区擦除,另一个EEPROM擦写可达100W-1000W次。当然价格也贵,而且是外 ...
引用 网友C:
给出的数据是要保证每片都能达到的,只测试一个,数据没有任何说服力。

网友E:
我之前用过STC15系列的EEPROM,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其实就是FLASH

网友C:
给出的数据是要保证每片都能达到的,只测试一个,数据没有任何说服力。
引用 网友D:

当随机抽查,仅供参考吧。多测是应该的。 :)

我觉得在TSMC代工的FLASH不会太差吧。。。 :)

网友F:
我也用过,主要是用STC12C5A32S2,还可以,只是一些不常用的数据才放保存在EEPROM,现在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G:
STC设计的是IC内部的逻辑,而FLASH的寿命是由半导体工厂的FLASH制程来保证的。TSMC基本是国际上最大的代工了,做IC设计的估计会了解,想挤进TSMC的单,不是那么容易的。
IC的可靠性,跟电路设计应用有关,不管什么MCU,设计不好都会有问题。
对于内部的EEPROM(或者FLASH),同一种MCU,不同的人设计,不同的应用环境,会有不同的结果。PIC、AVR内带的,还有24Cxx,不少人也碰到丢失的。我在当年做智能家居,容易丢失是在开关里,因为非隔离开关电源的干扰很大,并且是继电器驱动,与电网相连,1个月~半年,丢失的可能性就比较大(PIC、AVR内带的,还有24Cxx都丢失)。也许是我设计的问题吧。因为PIC的下载不方便(为了可靠,用的OTP的,PIC的FLASH的MCU性能比OTP的差好多,又贵),而AVR在一些测试也没通过,后来改用STC的,内外EEPROM一起用,基本完满解决问题。

说几句与LZ贴无关的,现在STM32比较流行,但是其RTC和EEPROM我还是外接,整过STM32的RTC的朋友有应该明白。STM32好象是120nm制程的,似乎抗静电能力不是很好,我没有静电枪,我用打火机的压电芯来测试,离MCU的引脚大约3mm来放电,火苗直达引脚,看是否会复位、死机或损坏,我的结果是,PIC的OTP和STC的比较好,一般出现上述现象的很少。

以上为我一家之言,不代表厂家,也不代表正确,不认同的朋友,笑笑PASS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