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什么干扰,如何克服?

楼主(2012-08-15):
最近用PT1000做了个测温模块,在通过测试恒温槽中水的温度来实验该模块的效果时,发现该模块抗干扰差些。
恒温槽设备没接地,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试时(一表笔接设备外壳,另一表笔手握)对人体电位高达90v,且该电压通过水中的pt1000温度传感器传入了,测温模块中,导致测试数据不准。
问题是:1、设备不接地,对人体的高电位属于什么干扰?
           2、该在测温模块中如何处理(除了设备接地)

网友A:
不接地测量会有问题,只有用一个屏蔽罩罩起来,罩接地

楼主:
没弄明白这个干扰是如何带了测温模块

网友B:
关键是电源没处理好 ,写明你的电源方式 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C:
温槽和你的设备都要可靠接地。

网友D:
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电源隔离

楼主:
电源是电池啊。
不能是电源的事

楼主:
现在首先弄明白个问题,这个干扰是怎么串进去的。
就是万用表测设备的外壳,对人体电位达90v,这个干扰叫什么干扰?(定义先弄明白)

网友C:
这个不是干扰,是正常的。可以用你手边的台式计算机试试:把计算机电源线的保护地线去掉,只插N和L,机箱上就会对地呈现上百伏的交流电压。这个电压是电源内部的电容分压产生的,一般是交流电源电压的一半,但电流很小。只要接地处置得当,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F:
1、设备不接地,对人体的高电位属于什么干扰?
回答:属于工频(市电50Hz)干扰。多半是由于设备AC-DC开关电源中为了滤除市电EMC的Y电容导致的。当然设备AC-DC电源本身故障漏电也是可能的。

2、该在测温模块中如何处理(除了设备接地)
回答:如果不是设备AC-DC电源故障,除了设备接地,别无他法。

网友G:
1、这属于共模电压
2、如果传感器的信号线跟外壳相连就有问题,因为测量PT1000需要你的板子给激励电流(或者电压),这样的话你的电路就跟设备直接相连了,用隔离电源也无济于事。
解决办法:a,设备接地;b,选用绝缘的传感器(信号线跟外壳不连通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导!
可惜没分相送了。

刚才咨询了一下温度传感器厂家“芯线和外壳是绝缘的”,有些糊涂了,温度传感器是唯一接触恒温槽外壳的部件,是否是空中传导到了测温模块主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