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stc12c5204ad单片机的IO问题

楼主(2012-08-15):
本打算在MCU引脚上产生PWM波,结果发现当方波频率达到大概1KHz以上时波形是正常的方波形状,而频率降低到几十赫兹或以下时,方波的形状却产生了畸变。(引脚已经与后级电路断开了)。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们指教一番!谢谢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探头或是示波器有问题
或示波器打到了AC输入

楼主:
确实如LS所说,把示波器打到DC输入就可以看到正常波形了。

网友B:
示波器大道了AC输入了,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