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桥放大电路可行么?

楼主:
在做个项目,用到电阻应变片测量结构受力并AD转换,要求成本、功耗、pcb面积尽可能小,精度10bit。应变片350欧,变化范围大概10欧,运放打算用普通的8脚贴片双运放做成仪表放大器前级,为降低功耗,桥电路加限流电阻Rf,并且由IO引脚控制,仅在ADC采样期间才拉高,Ra是应变片,Rd是可调电阻。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电路有没有问题,Rf和Rb取值范围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A(2012-08-20):
用HY11p32的專用芯片吧!!

网友B:
我觉得部分用专用的仪表放大器效果更好,既能减小pcb面积,又能很好滴满足精度:lol

网友B:
另外就是肿么没有第二级增益呢?:lol

楼主:
HY11p32或者HX711/710这样的专用芯片普遍采样速率偏低,项目需要至少200Hz,最好能到1k,MAX4462这样的仪表放大器价格又偏高。这个项目中对时间和温度稳定性要求不高,在意数秒内的变化量,没用二级运放是因为只用两只运放可以采样8脚sop的小尺寸封装。

网友C:
貌似可以用。

网友D(2012-09-20):
AD623是专用的吧,只是成本好像要10块左右。

网友E:
10bit用AD623?
民用电子秤直接上LM358了。用相对测量方法,不要用绝对测量。

网友F:
用中颖的165芯片,一片搞定,不需要外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