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解法有什么不同,谁能帮分析下!

楼主(2012-08-15):
这两种用法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就是把LED放在E上,和C上有什么不同呢?好像都是在一条回路上的!

网友A:
一般npn用左边的,pnp用右边的。

网友B:
这个一般采用左边这个图,考虑到发射正偏...

网友C:
左边效率高些

网友D:
Ie=Ib+Ic;

如此而已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E:
左边B极电压0.7V左右,右边B级电压VCC   ,若是用MCU控制,MCU输出H时不一定能达到VCC,右边的接法三极管不能完全打开的……

网友F:
右边功耗大

网友G:
右边可以做到横流驱动,呵呵,在电压波动比较大的场合能保证光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