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噪声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2-08-15):
相位噪声
@10/100kHz
dBc/Hz
Typ---------------------
-115/-135

请问上面的数据该如何理解,我看很多芯片上都有相位噪声的概念,那么在选择芯片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合适的相位噪声呢?所给出相位噪声的参数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信号是不是水平轴(x轴)表示时间、垂直轴(y轴)表示信号(电压)幅度?是吧。对噪声的印象多半是y轴方向的随机振动。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信号在x轴上也会左右晃动。其实相位噪声就是信号在时间轴的晃动。

楼主:
问题是上面的参数是啥意思?

网友B:
相位噪声一般是指在系统内各种噪声作用下引起的输出信号相位的随机起伏。通常相位噪声又分为频率短期稳定度和频率长期稳定度。所谓频率短期稳定度, 是指由随机噪声引起的相位起伏或频率起伏。至于因为温度、老化等引起的频率慢漂移,则称之为频率长期稳定度。通常我们主要考虑的是频率短期稳定度问题,可以认为相位噪声就是频率短期稳定度。
   由于相位噪声j(t)的存在,使频率源的频率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度常用时域阿仑方差σ2y(2,τ,τ)及频域相对单边带功率谱(简称功率谱)Lp(f)或相噪功率谱Sj(f)来表征。它们的定义为:
---σ2y(z)=σ2(2,τ,τ)=(1/v20)(1/2)(y1-y2)2
---式中y1,y2为测量采样时间τ的相邻二次测量测得的频率平均值。
---Lp(f)=[PSSB(f)/P0](dBc/Hz)
---其中PSSB(f)为一个相位噪声调制边带在频率为f处的功率谱密度,P0为载波功率

网友C:
楼上的是百度到的。
振荡器中和相位噪声相关的另个量是抖动,相位噪声是从频域看问题的,表征的是振荡频率附近的噪声谱,抖动是从时域看问题的,描述的是振荡周期的时间精度。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在-1斜率时转换系数是f^2/fosc^3.所以不理解相位噪声可以用时钟抖动来理解。

楼主:
那给出的相位噪声参数对实际设计电路时有什么帮助?或者说对设计者有什么帮助?怎样确定噪声参数是符合自己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