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TL电平与COMS电平常识性概念

楼主(2012-08-15):
TTL电平与COMS电平常识性概念

网友A:
cmos 接触的不多,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B:
在同样5V电源电压情况下,COMS电路可以直接驱动TTL,因为CMOS的输出高电平大于2.0V,输出低电平小于0.8V;而TTL电路则不能直接驱动CMOS电路,TTL的输出高电平为大于2.4V,如果落在2.4V~3.5V之间,则CMOS电路就不能检测到高电平,低电平小于0.4V满足要求,所以在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C:
430单片机的I/O口是基于COMS技术的吧,该项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楼主:
coms省电,噪声容忍度高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了,参考一下

网友E:
多谢楼上各位的分享,我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