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2012-08-15):
倍压整流电路:利用滤波电容的存储作用,由多个电容和二极管可以获得几倍于变压器副边电压的输出电压,称为倍压整流电路。电路如图下所示。

二倍压整流电路其工作原理

★当u2正半周时节,电压极性如图所示,D1导通,D2截止;C1充电,电流方向和C1上电压极性如图所示,C1电压最大值可达 。

★当u2负半周时节,电压极性如图所示, D2导通,D1截止;C2充电,电流方向和C2上电压极性如图所示,C2电压最大值可达 。
可见,对电荷的存储作用,使输出电压(即C2上的电压)为变压器副边电压的两倍,利用同样原理可以实现所需倍数的输出电压。

多倍压整流电路其工作原理

如上图所示为多倍压整流电路,在空载情况下,根据上述分析方法可得,C1上的电压为 ,C2~C6上的电压为 。因此,以C1两端作为输出端,输出电压的值为 ;以C2两端作为输出端,输出电压的值为 ;以C1和C3上电压相加作为输出,输出电压的值为 ……,依此类推,从不同位置输出,可获得 的4、5、6倍的输出电压。

网友A:
这个图是动态的   很不错   比较直观  收藏了

网友B(2013-03-10):
很直观  很好理解  这篇**不错哦  很好  谢谢楼主  谢谢了  一看就明白了  呵呵

网友B:
这样的**希望多一点   这样大家学起来不会感到很吃力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