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用过“HA920”?

楼主(2012-08-15):
哪位前辈用过“HA920”?
HA920:脉宽调制(PWM)开关型的同步降压转换电路(苹果IPHONE手机车载充电器).
谢谢!

网友A:
LZ,HA920 内部集成了功率管。它能够提供 2A 的持续输出能力,并且能在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内,保证很好的负载调整率和电源线性调整率。其采用的电流工作模式,能使系统具有快速的瞬态响应能力和系统稳定性。它还集成了一些保护功能,例如:逐周期的限流保护,过热保护等。HA920在待机模式下只消耗23uA的电流。HA920 只需要少量的标准外部器件,就可以搭建一个降压转换电路。
    特点: 2A  输出电流, 0.15Ω 集成功率开关,50KHz 固定频率,过热关断保护 ,4.75V到24V 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1.22V  到15V可调。
     LZ,其他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具体吧!

网友A:
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电路设计,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A:
这个显示页面有点问题,图 的话,你单击一下图片就可以放大看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指点!

请问:
1.   如何配置HA920的外围电路,可以是输出电压为5V,电流为1A?
2.   上图中,2.77V和2.06V输出的电流是多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