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实验】+Nokia5110液晶显示

楼主(2012-08-16):
昨晚研究了一晚上,在STM32F1xx的固件库文档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Nokia5110液晶的简单显示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GPIO_LCD_Init();
        LCD_Init();
  while(1)
  {
    LCD_Write_Num(0 ,0 ,1234,5);
  }
void Clock_Init(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24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RCC_PLLConfig(RCC_CFGR_PLLSRC_PREDIV1, RCC_PLLMul_3);
        /* Enable th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Select the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Configure HCLK such as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Configure PCLK1 such as PCLK1 = HCLK/2 */
        RCC_PCLKConfig(RCC_HCLK_Div2);

        /* Enable GPIOA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else
        {
        /*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void GPIO_LCD_Init(void)
{
        /* Configure all the GPIOA in Input Floating 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5110的C文件、头文件和字库文件
5110液晶引脚宏定义
#define uint uint16_t
#define uchar uint8_t

#define SCLK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SET)
#define SCLK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Bit_RESET);

#define SDIN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Bit_SET)
#define SDIN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Bit_RESET);

#define LCD_DC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 Bit_SET)
#define LCD_DC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Bit_RESET);

#define LCD_CE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define LCD_CE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Bit_RESET);

#define LCD_RST_SE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SET)
#define LCD_RST_CL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Bit_RESET);

楼主:
痛苦的是下载太难下进去了,我下载了这么多次,只有那一次成功了
我使用的是外部8M晶振,从上面的时钟初始化也能看出来

网友A:
:funk:!LZ真快,我也是昨天搞定了5110,还没有来得及发帖,被你占先了。

楼主:
更新一下显示图片
图片显示取模必须是:数据水平,字节垂直方式
取模方式不对,图形显示是乱码
LCD_draw_bmp_pixel(0,0,gImage_j,64 ,40);  //图像取模时,数据水平,字节垂直

ST图形**的数组:
uchar gImage_j[320] = {
0x00,0x00,0x00,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7E,0x3E,0x1E,0x1E,
0x1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
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
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图片效果在楼主位

网友B:
我还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5# 梦中花雨 这个可以参考下论坛上的资料吧,我看有很多牛人都发了资料上来
多看看就应该会了吧

网友C(2014-01-23):
程序烧不进去啊~~~求教

网友D(2015-04-26):
引用 网友A:
!LZ真快,我也是昨天搞定了5110,还没有来得及发帖,被你占先了。

新手 请教一下5110LCD,在STM32F030F4P6上显示,能给个代码么?多谢。

网友E:
这个,看着不错了,就是有人说程序烧的难,真不明白为何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着不错了,就是有人说程序烧的难,真不明白为何这样

时序问题,我也写过5110的程序,经常使能端上去了,spi还没发送完,需要延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时序问题,我也写过5110的程序,经常使能端上去了,spi还没发送完,需要延时 ...

应该添加个while循环,直到发送完了跳过

网友D(2015-06-24):
调试成功,谢谢楼主,不过代码里缺了一个 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网友:
这代码怎么写出来的,楼主是个大神啊

网友:
楼主大神啊,赞一个

网友G(2015-08-24):
这代码是写出来的,还是移植的,大神啊

网友H(2016-02-26):
软件模拟SPI,看来都是从51上移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