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转换问题?

楼主(2012-08-16):
我要实现V/F转换,我想的做法有2种,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优劣:
1,把频率口接到外部中断0上,在该中断服务程序中计数;在开一个定时器,用于定时当定时到后取出计数值。然后用时间除以这个计数值就是频率。
2,用2个定时器,一个用于计数,一个用于定时。在定时的那个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中首先给定时的装初值,在吧计数的那个值读回来,请问要读计数值,是不是就是把TH0和TL0赋给2个变量就是了?最后在把计数的TH0,TL0都清零。
我要测得信号大概在10Hz---10KHz之间,单片机用的是22M的晶振。
另外在问一下:
我要用无线部分,该部分的晶振是16M的,那么单片机的晶振要不要和他一样,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要用无线的话,一般只能固定在16M或32M了

你说的方法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