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种显示方式好些,能在阳光下可见,并防震动

楼主(2012-08-16):
请教:在户外,有太阳光的条件下,那种显示方式可以清晰可见呢?只是显示普通的数字,大小和数码管差不多,用数码管的话,在太阳下不容易看清楚。用VFD的话,防震动效果可能不好,要求防震动,像拖拉机的震动。

网友A:
用高亮的白光LED是可以看到的,类似红绿灯的那种高亮红绿LED也是可以的。

网友B:
TN屏,也就是LCD

网友C:
俗称液晶的东东,黑白,反射式,也可加个背光以夜间看。

楼主:
我查了上面的相关资料,好像没有统一的答案,还是有点迷茫。

网友B:
看下你自己的计算器就知道可不可以在日光下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