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Latency 究竟是多少?

楼主(2012-08-16):
用xilinx的除法器IP核仿真,发现设置的Latency与仿真结果不一致,如下图所示,Latency 设置为36,即从有效数据输入到输出需要36个clock周期,
芯片spantan6,工具ISE13.2,modelsim se 10.0c

楼主:
下图为第一个数据所在的clock(输入数据为60/13,从最左端的数据也可看出)

楼主:
第36个clock所对应的数据如下,此时却没有输出(Corr_I_quotient=X,Corr_I_fractional=X),要下一个时钟周期才有输出(而此时图形上似乎已经有结果了)

楼主:
第37个clock周期有结果(Corr_I_quotient=4,Corr_I_fractional=20264/2^15)

那到底Latency为36还是37?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个人觉得是核本身又打了一拍。按仿真的结果来算。
最好能板卡测试一下。

网友B:
你截图的显示的情况,可能是如下情况照成的:
IP核的仿真好像有100ps左右的延时,

网友B:
上图是理想情况下的时序图,如果有IP有100ps的输出延时,那么就会出现你截图的那种情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解,是有延迟,经过反复测试,Latency应为核GUI上所示的36,不过前仿真应该是不考虑时序延迟的,只验证逻辑功能...

网友C:
这个除法器真是相当的慢啊

网友D(2012-12-25):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如果时钟输入一直是有效的,那么当有效数据输入的时候,还会有latency吗?疑惑啊,我用的modelsim是6.5的,还不能仿真除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