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LT1074HVIT做过48转9V4A的电路请教

楼主:
有谁用过LT1074HVIT做过48转9V4A的电路请教

按上图做的9V4A电源发热很厉害,请指教
电路什么都没变只是把FB脚的R1电阻改成6.8K的电阻。

网友A(2012-08-16):
有多热呢?
是什么封装的?
板子有无考虑散热?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 9V 24W 温度 150度
用红外线测试 12V 37w 温度 加了散热片 都有70-80度。
可以加散热片,但是体积会有限制
由于电感没有50UH的用的47UH带的。不知道会有影响不
现在是用万用板做的板子,测试下。下面有实际的PCB

网友B:
发热太正常了
这种西做48V转9V/4A,估计效率连80%都到不了
热量量有多大,自己可以算

网友C:
换外置MOS的IC,找个Ron超小的MOS;
体积限制就找同步整流的,Ron小的IC

楼主:
5楼老大推荐下电路或IC

网友D:
这种电路,要体积大,用散热片;如果要在空间小的场合,必须考虑同步整流。

需要推荐电路或IC?你既然走的是Linear的道,那还是可以在它的网站上看啊。他们的电源是不错的,而且有很多同步整流的方案。有中文网站哦:)

网友C:
是的,同意7楼
各大半导体公司官网搜索IC,MOS都很方便,设置一下条件,自动就帮你搜索出来,供你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