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
如图,开关电源次级部分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从D1后端直接加7V左右的直流,后面的LDO带载没有问题。把LDO去掉,开关电源也能正常工作。
但是整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开关电源产生的7V左右的电压通过LDO后只有几秒钟正常工作,之后LDO输出就限流了,使得电压低至3V左右,然后开关电源不工作。
请教下,这个电路的问题大概是什么?变压器找人做的。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UO~A(UZ2A4W@9F[}K3]`_GU.jpg (37.25 KB )

楼主(2012-08-16):
MIC5235-5.0正常情况下输出5V的LDO

网友A:
1:取掉D1 用稳压电源输入7V ,是否工作正常?
2:IC 限流,多半后端负载重 电流大,拉低了电压
3:去掉U1 稳压电源5V供后端电流,串电流表,看电流。对比IC 输出极限电流

网友A:
另外说一句,变压器出来电容小了,换个100-470uf的,
然后再串个二极管,并个2.2UF输入电容给LDO

网友B:
会不会是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不够呢
可能是 空载正常 带载不行吧

楼主:
1:取掉D1 用稳压电源输入7V ,是否工作正常?
2:IC 限流,多半后端负载重 电流大,拉低了电压
3:去掉U1 稳压电源5V供后端电流,串电流表,看电流。对比IC 输出极限电流 ...
引用 网友A:

1 正常
2 取掉D1输入7V,消耗电流大概20mA,但是不去掉D1,直接用开关电源,电流就很大了,确实是拉低了,但是取掉D1后现象很矛盾。
3 同2,也是20mA

楼主:
另外说一句,变压器出来电容小了,换个100-470uf的,
然后再串个二极管,并个2.2UF输入电容给LDO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用两个二极管哇?

网友A:
是的,
另外测下C3纹波看看

网友A:
还有你用的什么电容?

楼主:
还有你用的什么电容?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

网友A:
换电解或者陶瓷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变压器参数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你的变压器输出不够功率,所以被拉低了
去掉LDO 夹纯电阻,测试开关电源功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变压器出来:夹个电阻负载 电压 电流是否稳定 (100欧姆 1W电阻试试)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你的电路图没有问题吗?
你的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怎么能直接给LDO供电呢?
怎么看你的D1都应该接一个反向的整流二极管。

另:如果楼主确认电路没问题的话,就加大LDO两端的电容,100uF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纯电阻是可以带的

楼主:
是这样子的,就是简单的整流啊
回复 网友C:
电路两端试了大电容还是有问题

网友A:
你有没有搞个78L05代替你的LDO试下?

网友D:
可能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E:
我觉得2.2UF的电容太小了 导致功率上不去。 楼主按照jjyufan说的在输入端并个100UF~470UF的电容试试吧 另外 如果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低的话接两个二极管功耗挺大的,我觉得可以在2.2UF两端之间并大电容哈。

网友F:
这是开关电源吗?是不是前面接的是220V?

网友G:
建议楼主看看你的LDO的资料再说,上面好像还有ADJ你这是悬空的,这个应该是调节

网友H:
大家都很积极,努力学啊

网友A: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感谢各位,就不一一回复了
问题解决了,其实应用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那个二极管的特性觉得的。

网友I:
1 你变压器输出功率有多大 是否可以承受负载?
2 U1 输入输出电流是否有限制,U1是否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J(2013-04-07):
可能是U1的问题 看看U1正常工作的条件呗  比如输入电压范围 纹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