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也有不好用的时候

楼主(2012-08-16):
用cadence中的Design Entry CIS画原理图都三年了,一直好好的,结果今天我拖了一下place part窗口,窗口变成灰色的了(如附),所有元器件都没有了,软件自带的也未能逃过,真是“杯具”啊!在网上搜了一下相关帖子,也没有找到办法,于是我就重装软件试一下,结果还是不行。

请问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如能指点一下,晚辈将不胜感激!

网友A:
Design Entry CIS?盗版的,经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建议换ORCAD

网友B:
典型的软件问题

你重新装要卸载干净,把注册表信息彻底清除才可以,比方说用360或者优化大师

再不行的话你换个版本看看吧

楼主:
可是我用的就是Orcad Capture

网友C:
盗版的经常出问题
不过一般重启就会好了

楼主:
好吧,那我再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
我下了一个16.5,能用了,不过**的好像不是很完整,先凑乎用吧,着急用,谢谢楼上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