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我想做个收音机,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楼主:
1、我一直搞不清楚那些4.5T什么的电感到底是多大啊?貌似电感不是这个单位吧?2、那些天线是怎么弄啊,是直接用线圈绕,还是怎么弄?一直没做过,不懂!希望大家给我说下。
3、小弟是一个马上大二的学生,在桂电,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以后想往高频方向走,哪位过来人能不能给点建议,摸索了一个暑假,自学了高频,数电,感觉还是十分模糊,希望大家给我点建议,小弟真心拜谢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留下QQ号码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2012-08-16):
T→Turn→匝, 4.5T→4.5匝,一般用0.5mm铜丝在元珠笔芯上绕4圈半,脱胎后即可.
天线用拉杆天线或是0.5~1M电线拖着.

电子爱好者的金桥:业余无线电通信 188页
集成电路收音机原理与维修 174页
可控硅专辑 原理篇、参数篇、应用篇、检测篇 129页
通信电路业余制作150例 281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 怎样用万用电表检测集成电路 710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灯光控制集成 258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电源乐器游戏制作改进修理 249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 183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高保真扩音机制作 234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 375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无线电爱好者读本(上) 610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无线电爱好者读本(下) 418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无线电识图与电路故障分析入门 343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新型实用功率放大电路集锦 383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业余无线电通信制作改进修理 265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仪器仪表工具制作改进修理 202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英汉家用电子产品技术词汇 463页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 325页
无线电爱好者实用电子制作精选 288页
无线电编辑部 无线电制作精汇 790页
无线电电子电路制作 213页 14.4M
无线电制作精汇 789页
业余无线电报务教材 1966年 46页
业余无线电通信制作改进修理 253页

业余无线电发射机 上 225页
业余无线电发射机 上 225页
业余无线电手册 168页 2.8M
业余无线电手册 日本版 415页
业余无线电手册 日本版 415页
业余无线电手册 苏联 1957版 376页
业余无线电手册 修二版 苏联1958年 520页
业余无线电手册 修二版 苏联1958年 520页

楼主:
2# tyw 真的很谢谢你,还有你给的这些资料!

网友B:
现在啥年头了还做收音机呀,做手机吧!

楼主:
4# yinghuiled 能力不够啊!

网友C:
其实做做也不错的啊

但是多谢T叔~!

网友D:
ziliao真不少啊

网友E:
可以尝试单芯片解决方案 肯定比分立的要便宜

楼主:
8# wang5637 我就是用芯片做啊!

网友F:
T叔威武……
不过现在我的爱好就是删书删资料删手册,把硬盘里没读过的检索出来删掉……删的时候还会感叹当时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收集:lol

网友G(2012-11-23):
唉,如果他告诉你这个电感线圈要多少微亨,那这才真正的晕菜了。
另外,回8楼,这已经是单芯片方案了!后面的几个三极管是音频放大器。

网友H:
有前途,好好做,肯定会得到不少经验,多经历失败,才能成功哟

网友I:
让你在量电感,磁芯材料,测Q值,那才晕菜

网友J:
做台收音机,其实是非常好的学习手段。
但楼主贴出来的单芯片电路,作用不大。分立元件的收音机才是练习的好办法。不过,现在不少元件不大容易买到。
楼主说以后准备向高频发展,一台普通的中波收音机,高频低频电路都有了,线性电路非线性电路也都有了,频率变换也有了。
所需要的仪器设备,一块万用表足以应付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是数字表,往往带有电容档甚至电感档,那就更好。最好是指针表数字表各一,两块加起来不过一百多。楼主不妨问问老tyw,他搞收音机时有些什么仪器设备。
量电感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数字表往往有电感档。就算数字表量不出很小的电感,只要你知道电感的原理,要做出个电感量为给定值的电感也不难。
最重要的是用你的头脑分析,否则做出来也是白做,因为你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并未提高。

网友K:
感觉老T的电子书比我收藏的 "音频视频"都多,哈哈。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L:
老T 真是诲人不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