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加速度求振动频率和幅度

楼主(2012-08-16):
对于未知的频率,如何通过加速度求振动频率?即振动频率可能是几十Hz,几百Hz,几K,几十K。

楼主:
有没有大虾知道啊?

网友A:
不可能……
除非你对这个系统先建模……
比如你启动了车子,车子从0加速到100Km/h,你说它的振动频率和幅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