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PFC电路功率因数和整个电源的效率区别

楼主(2012-08-16):
我们知道,端口网络的有功功率(即平均功率):
P=UI*cosφ (φ为端口电压与端口电流的相位差)
视在功率 即端口电压的有效值与端口电流有效值之积
S=UI
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之间的关系为
S2=P2+Q2 即S=(P2+Q2)1/2
功率因素 网络吸收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称为该网络的功率因数,
cosφ=P/S
问: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这里面的输入功率是有功功率P(=UI*cosφ)吗
一直对功率因数和效率这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很模糊,请各位大侠给个清晰明了
的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A: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这里面的输入功率是有功功率P(=UI*cosφ)吗。
是的。
pfc只能改善功率因素,对效率来说只能是降低。

网友B:
一个说的输入部分  一个说的整机

楼主:
谢谢 amwrdfe and siderlee两位兄弟,有点清晰了。

网友C:
不是一回事,对象都不一样

网友D(2012-11-13):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网友D:
电源效率是指UPS的整机电能利用率,也就是UPS从外部吸收功率与向负载输出功率两者之的比值。这个数值和UPS电源设计线路有密切的关系,高效率的电源可以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电源的自身功耗和发热量。通常在线式UPS的电源效率一般能够达到90%以上。如果需要增配大中容量的交流不间断供电设备,最好选用电源效率高的在线式UPS。而其他UPS的电源效率在80%左右。EP谐波吸收装置可有效保护UPS对电网络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