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中外部中断完成后,返回到什么地方?

楼主(2012-08-16):
void main(void)
{
   IO_init();
   int_init();
   led=1;
   delay(50);
   led=0;
   delay(50);
   led=1;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

   while(1){
   _nop_();
     }
}
请教:用c语言写外部中断的程序,按上面的写法,应该是返回在while循环中吧?但是实际中间发现中断后都是又从main函数开始(为了观察用了发光管闪烁显示,看门狗没有用),又执行了一次初始化的工作,(而初始化的工作对一些口的操作和运行时是不同的),即我并不想再去操作发光管亮,只是希望在while循环中运行,应该怎么办呢?以前用汇编,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刚学c,概念还不清晰,恳请知道的朋友给予指教,谢谢先。

网友A:
是返回while里面,这个问题汇编和C是一样的,检查你的其他地方,还有堆栈设置好了没有。

网友B:
你的中断函数呢?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定义中断服务程序,但使能了中断,导致中断来了程序跑飞

网友D:
把相应的中断程序加上

当然是返回被中断的地方继续运行

网友B:
如果如果没有中断程序,来了中断,地址指针跑到对应的中断位置,但是没有跳转程序。就继续往下走,自然就走到用户存储区了,主函数就在这块。看看51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就明白了。所以说中断不要乱开。

网友E:
用仿真器跟踪一下,在中断程序打个断点,单步运行,看SP,PC等寄存器是否正常。还要注意看看是否有复位发生。

楼主:
是返回while里面,这个问题汇编和C是一样的,检查你的其他地方,还有堆栈设置好了没有。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大侠的回复。C语言里面的堆栈怎么设置?我真的不知道。汇编里面好像是设置SP的值吧。请告之。谢谢。

网友D:
编译器已经帮你设置堆栈了

网友F:
全部程序贴出来吧,应该是会跳到被中断处

网友B:
我说看着眼熟呢,用得着在两个论坛里都问么?哈哈

网友G:
把六楼的搞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H:
以前在其他平台上也遇到过,不小心把中断服务程序注释掉了,出来的问题也是莫名其妙。

网友I:
返回到中断发生的地方的下一条指令

楼主:
谢谢6楼的帮助回复。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因为开了中断,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存在造成的。(其实也是在修改程序时将定时中断函数屏蔽掉了而造成的)。谢谢所有朋友的回复。在此也提醒初学C语言编程的朋友,如果开了中断,一定记得要有相应的中断函数与之配套,否则将会发生不是预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