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如何拼版使器件编码不变 ?急急急

楼主(2012-08-16):
我现在有个问题很郁闷,板子有七个模块是一模一样的(一整大块)。有人告诉我可以先导一个模块的原理图进去,做好后另存再把另一个模块导进来,因为整个模块是一样的所以只会变下相应的器件编号。可是这样就变成两个PCB了。 如果我用resue复用功能把两块板弄到一起,复用的那个模块器件编码都会变,然后我又试着把两个模块的原理图一起导入到复用在一起后的PCB里头,复用的那个模块的器件编码是对应了原理图,可是器件还是会散掉一大半。。。
网上拼板的资料说是把Ref.des关掉,再用TEX去写器件编码,我模块那么大那么多,想想还是会疯掉。。。
哪位大侠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让我省时省力点的,感激不尽啊!!

网友A:
PADS拼版本来就麻烦,resue功能本来就不是做拼板用的
如果你准备发GERBER文件打板的话建议你在CAM350里面拼,比较方便
还有你可以做个WORD文件,说明N*N拼版结构就可以了,然后注明加不加工艺边,板厂会给你拼

网友B:
复制序号,到丝印层,然后拼版,然后删除元件序号留下丝印层的

楼主:
PADS拼版本来就麻烦,resue功能本来就不是做拼板用的
如果你准备发GERBER文件打板的话建议你在CAM350里面拼,比较方便
还有你可以做个WORD文件,说明N*N拼版结构就可以了,然后注明加不加工艺边,板厂会给你拼 ...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也不是要拼板,板子上除了七个模块外也还有其它电路,每个模块的主芯片有组对线是接到其它电路上的。我就想做那七个模块能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