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串口发送出错

楼主(2012-08-16):
PIC24F的单片机采用查询发送方式:
void uart1_send(unsigned char sendData)
{
//Notice: UxSTAbits.UTXEN don't clear 0, else be delayed 1-bit-cycle
//123456789
U1STAbits.UTXEN = 1;
U1TXREG = sendData;
delay_nop();  //3.9US
//delay_nop();
while (!U1STAbits.TRMT);
//while (!U1STAbits.UTXBF);
U1STAbits.UTXEN = 0;

}

/*********************************************************************************************************************
函数功能:   串口查询方式发送数据
输入参数:   要发送的数组指针,数组长度
输出参数:   无
改变参数:   UART发送缓冲区
*/
void uart1_send_string(const UINT8* pCmd, const UINT8 length)
{
    UINT8  i;

    for(i=0;i<length;i++)
    {

  //  U1TXREG = sendData;
       U1TXREG=pCmd[i];
  U1STAbits.UTXEN = 1;
delay_nop();
  delay_nop();
        while(!U1STAbits.TRMT)
          {
            #ifdef WATCHDOG_ENABLE
            feedWatchDog();
            #endif
           }
  U1STAbits.UTXEN = 0;
    }

}

发送数据的时候比如发送81 00 01 02 03 04 05 FF
点发送一次的时候,总是第一字符81出错,最后还多增加字符00,
如F8 00 01 02 03 04 05 FF 00 .
连续发送的时候则正确。而且单独发送一个字符的时候,也会偶尔多出个00.
查了下,不知道原因。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对手册的事情就不要求别人帮忙了吧?

自己看数据手册解决吧。

网友B(2013-03-02):
想和楼主交流一下看门狗的内容、